上管IRF7821TRPBF 下管FDS7088SN3

楼主(2014-05-16):
什么管子可以替换 上管IRF7821TRPBF 和 下管FDS7088SN3?
这两个管子是由从供电芯片控制的,可以找由主供电芯片直接控制的上下管替换么?
或者有什么网址可以查芯片替换的?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其实我也是新手, 不过换上管和下管,我都是找个同样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上换上 下换下 如CPU 上管挂了 就尽量在料板上找CPU 上管换 当然 大小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