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楼主(2014-05-16):
开机七声报警,拆机检测各项电压正常,加焊北桥,OK  上电亮机。

网友A:
谢谢分享,相信会有帮助的

网友B:
这么简单就搞定!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就搞定!通病吗?

对,都修多少个了,最高一个月修了七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相信会有帮助的

恩,互相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北桥虚汗?

网友:
这是AMD的吧,北桥虚汗通病。

网友:
不是AMD的吧 是INTEL 的 7声是显卡 报警 又是集成的 说以 加焊北桥 OK了 哈哈

网友:
是AMD的 通病

网友:
怎样可以快速涨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