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接触不良导致无法启动

楼主(2014-05-16):
一台兼容机无法启动。风扇运转正常,CPU温度也不高,更换内存条也试过,不能解决问题。

  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用替换法进一步查找故障。更换CPU后,机器启动正常,运行测试程序三个小时也没出现不稳定的现象,我还以为是自己的CPU损坏了。但是,我电脑上的CPU风扇运转一直很正常,CPU也未超频使用,实在没有烧CPU的理由,因此顺手将我的CPU插在朋友的机器上。开机后一切正常,运行也很稳定。

  这就怪了,CPU和主板都没有问题,但我这块主板却无法认我原来的CPU。于是仔细观察两块CPU,但好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这时忽然看到CPU的针脚上有轻微的夹痕。随即想起,是不是由于CPU插座和CPU针脚之间的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可是CPU插座有478个脚,是哪个脚接触不良呢?考虑到朋友的那块CPU能在我的机子上正常运行,这种接触不良应该是比较轻微的,于是将我的CPU插入CPU插座内,同时轻轻下压CPU插座上的扳手,当感觉拔插CPU有了一定阻力时,将CPU强行从插座中拔出(这一动作有一定危险性,注意插座扳手不可压得太紧,拔CPU时要垂直向上用力,否则CPU针脚弯了就很麻烦了)如此重复几次,再重新装入CPU,扣上风扇,开机后,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由于CPU针脚上镀有金,同时按Intel的要求,CPU插座上也需要镀金,由于黄金导电性能好,不易氧化,所以CPU和插座间并不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但随着市场价格竞争的激化,有不少主板上的CPU插座并没有镀金,或者镀金的厚度低于Intel所要求的厚度,因此在使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CPU插座易产生一层氧化层,使CPU和插座间出现接触不良,导致机器死机等情况。而我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让CPU针脚与插座进行摩擦,从而破坏插座上的氧化层,这样就可以使CPU和插座间的接触尽可能变好。

  但这一方法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因此在选购电脑时买一款优质主板才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当怀疑CPU插座接触不良时,千万不要使用除锈液,因为除锈液一般都有一定的腐蚀性,同时还有一定的导电性,因此乱用除锈液有可能造成你主板的彻底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