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出现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4-05-16):
大多数机种的电池都是有保护电路的,当电池温度过高或者放电电流过大的时候,可能因为超出电池的保护电路动作标准,而发生电池自动强行断电的问题。

  最常见的情况是,笔记本电脑在使用电池的时候全速运行造成电流过大而自动保护。举个例子来说,从光驱将DVD碟片内容采集入移动硬盘,这时主机和外设都在大量耗电,就有可能使得电流超出电池的保护标准,遇到这种情况不必惊慌,只要断开外设等待10分钟左右重新开机即可。

  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笔记本电脑在炎热的环境中使用电池高负荷运作,这样环境温度加上电池自身放电产生的热量可能会超出电池保护电路预设的温度,这种情况尤其是高主频P4机器在高温环境高速运行后可能出现。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取出电池放置在温度较低的地方(切记不要放入冰箱急冻!),半小时后就应该可以恢复正常了。高温对于锂电池的损害是比较大的,不到万不得已应该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中高负荷地使用笔记本电脑。

  为了维持BIOS状态,很多笔记本电脑中有电池校正的选项,简单来说,这个功能会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充满再放电到彻底没电,然后再次充满,这样对于长期没有彻底放电造成的累计误差有一定的校正作用。但请注意在BIOS中校正所花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要这样做最好在睡觉前。

  很多机型也有在Windows中放电的功能。这样可以节约时间,边工作便校正。电池校正不要太频繁,频繁的深度放电是会让电池折寿的,建议两到三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19):
就是直接换电池

网友:
直接换电池

网友:
除了换电池还有什么好方法呢!在有时间的情况下,

网友(2014-08-02):
如果电池本身出现了问题,就直接更换吧,没有必要修的。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换电芯

网友:
换了电芯就能用了?电脑不识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