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

楼主(2014-05-16):
待机0.04不加电 更换待机芯片D95280,待机0.02正常加电。亮机OK

网友(2014-08-13):
我的机子是上电0.03,电源指示灯都不亮,3V5V都没有。请问这种也是D95280芯片问题吗

网友:
楼上的要先换了再说,是不是,毕竟待机0.03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