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常见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楼主(2014-05-16):
1、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由于内存安装不当或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往往会导致开机“内存报警”,是内存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在开机的时候,听到的不是平时“嘀”的一声,而是“嘀,嘀,嘀...”响个不停,显示器也没有图像显示。这种故障多数时候是因为电脑的使用环境不好,湿度过大,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内存的金手指表面氧化,造成内存金手指与内存插槽的接触电阻增大,阻碍电流通过而导致内存自检错误。这类内存故障现象比较明显,也很容易通过重新安装或者替换另外的内存条加以确认并解决。在取下内存条后,应注意仔细用无水酒精及橡皮将内存两面的金手指擦洗干净,而且不要用手直接接触金手指,因为手上汗液会附着在金手指上,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再次造成金手指氧化,重复出现同样的故障,安装时可多换几个内存插槽。另外,我们还应用毛笔刷将内存条插槽中的灰尘清理掉,然后用一张比较硬且干净的白纸折叠起来,插入内存条插槽中来回移动,通过该方法让纸张将内存条插槽中的金属物擦拭干净,然后再安装内存条。同时要仔细观察是否有芯片被烧毁、电路板损坏的痕迹。另外某些老内存(如EDO内存),安装时必须成对使用。而Rambus内存必须要将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插满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没有插满,就需要使用一个与Rambus形状类似的专用“串接器”插在空闲的插槽上。

  因内存质量不佳或损坏而导致的系统工作不稳定故障,是电脑维修过程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了。比如系统频繁出现“篮屏死机”和“注册表损坏”错误或者Windows经常自动进入安全模式等。比如遇到“注册表错误”时,我们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在运行中敲入“MSCONFIG”命令,将“启动”项中的ScanRegistry前面的“V”去除,然后再重新启动电脑。如果故障排除,说明该问题真的是由注册表错误引起的;如果故障仍然存在,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该机器内存有问题,这时需要使用替换法,换上性能良好的内存条检验是否存在同样的故障。有时候,长时间不进行磁盘碎片整理,没有进行错误检查时,也会造成系统错误而提示注册表错误,但对于此类问题在禁止运行“ScanRegistry”后,系统就可以正常运行,但速度会明显的变慢。解决此类故障除了更换内存条以外,还可以先尝试调整主板BIOS中内存的相关参数。如果内存品质达不到在BIOS中设置的各项指标要求,会使内存工作在非稳定状态下,建议在BIOS中逐项降低CAS、RAS等参数的设置数值。假如您的内存并非名牌优质产品,最好选择默认设置为“SPD”,即“自动侦测模式”。在SPD模式下,系统自动从内存的SPD芯片中获取信息,所以理论上说,此时内存的工作状态是最稳定的。

  在大多数内存同步工作模式下,内存的运行速度与CPU外频是相同的。但现在很多主板都支持“异步内存速度”,也就是说两者的工作频率可存在一定差异。以典型的VIA KT333主板为例,进入BIOS后找到“DRAM Clock(内存时钟频率)”选项,即有“Host Clock(总线频率和内存工作频率同步)、Hclk-33M(总线频率减33M)、Hclk+33M(总线频率加33M)等三种模式。如果内存工作不稳定的话,当然可以将内存工作速度设定得低一些。

  2.兼容性故障的处理

  内存是电脑中最容易升级的配件之一。由于我们使用的电脑是由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组合在一起的,不兼容性成为用户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升级不当,就会导致出现系统工作不稳定、内存容量不能完全识别,甚至不能开机等一系列故障。

  在升级过程中,内存的混插往往会出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单面和双面内存混插造成的。双面内存往往需要占用两个“BANK”,而一些旧型号的主板可能存在兼容问题(像INTEL的LX/BX/810/815等老主板),就只能识别一半的容量。就单、双面内存的认识也想多说两句,其实它们的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区别也很小,只不过最重要的是要看哪种封装被主板芯片组支持的更好。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同等容量的内存,单面比双面的集成度要高,生产日期要靠后,所以工作起来就更稳定罢了。另外大家很关心两种不同规格的内存条是否能够在同一主板中使用,实际上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速度的内存条是可以一起使用的,但对系统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将会影响到超频性能。所以用户在使用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内存条时,应该尽量选择相同品牌和型号的产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内存条不兼容的现象。如果无法购买到与原内存条相同的产品时,应尽量采用市场上口碑较好的品牌内存条,它们一般都经过严格的特殊匹配及兼容性测试,在元件、设计和质量上也能达到或超过行业标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品牌内存条都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再有,使用时应注意在主板BIOS中将有关内存的参数可以设得保守一些,比如在DDR266的内存和DDR400内存混用的情况下,可将各项内存参数按DDR266的要求进行设定,同时应将SPD功能禁用,以免引起混乱。

  另外,我们经常讲的“双通道内存”实际上是一种主板芯片组技术,与内存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目前主要有nVIDIA的nForce2和Intel的i865/i875等芯片组支持双通道技术。在i865/i875主板上要实现双通道内存技术,必需使用规格及容量相同两条或者四条内存。只有严格按DIMM1+2(主板只有两条内存插槽)、DIMM1+3、DIMM2+4以及DIMM1+2+3+4这四种内存安装方式,才能建立双通道模式。而在nForce2系列主板上组建双通道内存模式时,对内存容量乃至型号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用两条或三条内存都可以,只要保证DIMM1中插有内存,DIMM2、DIMM3中任意位置插有一条或两条内存,皆可打开双通道。使用非常方便。在建立了双通道模式后,我们可以在启动时的BIOS信息中看见双通道内存的标识。

网友(2014-07-20):
怎么没人顶呢,我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