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内存故障引起无法安装操作系统解析

楼主(2014-05-16):
内存故障引起无法安装操作系统解析.内存是整个电脑的中枢神经,负载着整个电脑系统处理数据的中转。内存故障出现的几率也很多,所引起的故障现象也是千奇百怪。这里小编就和大家分享下内存故障引起无法安装操作系统的原因解析。

      故障现象:办公室一台电脑最近速度明显变慢,通过检查,发现无用的文件和垃圾文件已经将C盘空间占满,于是打算重新安装系统。
  电脑通过系统自检,在引导进入系统过程中出现停滞状态,没出现任何错误提示。为了省事,笔者把备份好Ghost系统文件的刻录光盘放入光驱,进入BIOS改为首先由光盘引导系统。然后在进入DOS后运行Ghost,选定路径进行系统恢复。当恢复系统进度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Ghost开始报错(排除光盘质量和光驱读盘能力的原因)。

      故障排除:文件已经拷贝成功,那为什么会出现蓝屏呢?也是之后再重启N次,皆到进入桌面后发生蓝屏。怎么办,我开始怀疑是中了病毒,赶紧在DOS下查杀病毒,结果毫无发现。无奈之下,只好对C盘进行格式化,再重新安装一次系统。这次安装更离奇,当系统开始更新和配置文件时,忽然跳出提示框:XXX文件出错,随后死机。硬盘工作灯一直亮。只好重启,反复多次均出现同样故障。

  系统是在更新和配置文件时报错的,就基本排除了CPU和主板、显卡的问题,因为CPU、显卡损坏的直观表现就是点不亮系统,而主板导致此类故障的可能性不大。疑点聚焦到硬盘和内存上。究竟是硬盘盘体出现了坏道,还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故障呢?

  最终替换下内存后故障排除,在之后的安装过程中一切都非常顺利,看来内存出现故障出会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感兴趣的不能看!

网友:
怎没有了啊,楼主

网友:
我遇到过进PE都报错,刚开始还以为硬盘问题

网友:
咋不能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