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bootmgr is missing”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16):
电脑开机提示“bootmgr is missing”怎么解决?
电脑开机提示“bootmgr is missing”怎么解决
网友推荐的解决方法:
重建BCD文件
1.    将Windows Vista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设置为从光盘启动。
2.    但看到"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 …" 或“按任意键从光盘启动”时,请快速按下键盘上任意一个键。
3.    选择“修复计算机”
4.    选择语言,时间,区域,输入法,点击下一步。
5.    在系统恢复选项窗口中,点击“命令提示符”。
6.    输入BOOTREC /FIXMBR,然后按回车键。
7.    输入BOOTREC /FIXBOOT,然后按回车键。
8.    输入BOOTREC /REBUILDBCD,然后按回车键。
通过WinRE运行“系统还原”
1.    将Windows Vista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设置为从光盘启动。
2.    但看到"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 …" 或“按任意键从光盘启动”时,请快速按下键盘上任意一个键。
3.    选择“修复计算机”
4.    选择语言,时间,区域,输入法,点击下一步。
5.    在系统恢复选项窗口中,点击“系统还原”。
6.    根据系统还原的向导选择一个问题发生前的还原点,最后点击“完成”重新启动计算机。
通过WinRE运行“启动修复”
1.    将Windows Vista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设置为从光盘启动。
2.    但看到"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 …" 或“按任意键从光盘启动”时,请快速按下键盘上任意一个键。
3.    选择“修复计算机”
4.    选择语言,时间,区域,输入法,点击下一步。
5.    在系统恢复选项窗口中,点击“启动修复”。
6.    按照向导提示,完成修复。

其他解决方法:
开机提示Bootmgr is missing错误意思是:启动管理缺失……
建议如下处理:
如果C盘根目录下的启动管理器bootmgr破坏或者丢失,则启动计算机时,系统会提示找不到操作系统,这类似于Windows 2000/XP的ntldr文件丢失。
  在Windows 2000/XP下,解决这类故障首先需要知道该故障原因是启动管理器丢失,然后进入故障恢复控制台,在命令提示符下利用expand命令把安装光盘里的ntldr文件副本解压缩到C盘根目录。
  在Windows Vista则非常简单,我们根本无需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系统无法启动,只需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操作即可:
  (1)首先利用Windows Vista拒绝罢工系列1—芝麻开门介绍的方法,利用Windows Vista安装光盘引导系统进入“系统恢复选项”,并单击其上的“启动修复”。
  (2)系统按

照设定的顺序,依次查找可能导致启动故障的原因。在系统后台,启动恢复检查程序会自动对Windows更新(如果安装补丁失败,也可能导致启动故障)、系统磁盘、磁盘错误、磁盘元数据、目标操作系统、启动日志等多项内容进行测试分析。
  (3)如果系统找到该启动故障的原因,并修复后,会进入对话框,提示已经找到并尝试修复问题。
  (4)Windows Vista默认不会显示所找到的故障原因,直接单击“完成”按钮即可重新启动计算机,以完成恢复操作。
  如果需要查看故障原因,可以单击该对话框上的“单击此处以获得诊断和修复的详细信息”。在打开的对话框上,我们可以看到找到的根本原因是“启动管理器”丢失,而且所需的文件修复工具已经成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