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启动的硬件故障排除

楼主(2014-05-16):
电脑不能启动说明电脑无法通过自检,通常是硬件问题的问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根据自检时系统提示、响铃等信息,判断故障在什么地方。CIH病毒造成的BIOS损坏,也在此列。下面就具体分析下遇到各种状况的应对方案。

遇到启动问题,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通电后黑屏,也没有自检的“搭搭”声和自检出错的响铃,这种情况说明主板系统并没有工作,要检查电源是否正常,CPU是否松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BIOS坏了。好在故障原因不多,通过排除法,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第二种是在自检时响铃,当出现了内存、显卡、键盘等问题时,系统会响铃提示。不同的BIOS,其响铃的意义不同,可查主板说明书。

第三种是在内存检测之后,可能是硬盘、光驱、扩展卡等的问题,可以根据屏幕上的信息分别检查。 在启动时出现的故障并不一定是硬件坏了,有时搬动一下电脑可能就会出现不能启动这样的事。笔者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搬动一下电脑后,开机不能启动了,这时你就应该想到是硬件松动了,拆开机箱,将显卡、扩展卡等硬件插紧,多数情况下故障就会解决。这种情况对于机箱较软的电脑,更容易发生。所以在搬动电脑时也要小心。

当然,以上方法也不是绝对的,硬件也还是有坏的时候。如果你超频了,并且超得比较多,风扇又不好,甚至还加了CPU的电压,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黑屏等,再重启动无反应,这时你应该想到CPU坏了,或者是太热了。可以等CPU的温度降低后,将CPU的主频、倍频系数、工作电压等改回到原来的设置值,重新启动看看,还不行的话,就真是CPU坏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故障,遇到这样的故障,真的很让人头疼。

笔者就遇过这样的事,一台COMPAQ电脑,每天第一次天机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却不能启动,不能启动时要多开机次电脑就可以了。不能启动时会出现一声很轻的响铃。启动后一整天都能正常。后来查了资料,得知是显卡问题,换了一块同型号的显卡后就正常了。

还要注意一点,有时出现了问题后换个插槽,问题可能就会解决。另外,在插CPU、内存、显卡时,用力要适当,不能过大。否则,轻则会将已经插紧的硬件搞松,严重的造成主板损坏。对于主板上支撑件缺少的主板,尤其要注意。也不要经常把硬件从主板上取下来,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插槽松动,也可能因静电损坏硬件。笔者曾在操作中因静电造成主板上串口和软驱口损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