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显示器通电闪白屏求助中...

楼主(2014-05-16):
飞利浦190EW9  19寸显示器,开机白屏还一直闪 ,拆开后,就用电源板上新灯管,也是一直闪白屏,那就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不上电灯的时候 13.4V 5V 都正常,上起灯管 通电什么都不动,灯管自己亮了,还一直闪白屏 。3.4V 变成8V   5V正常,这是什么情况,本人是二年的新手,求大佬们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电容爆了没

网友A:
你确认是3.4变8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是3.4变8 ???????????

是13.4啊    13.4V就是所谓的12V   上灯管变成8V     电容这些都没爆

电源问题,是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13.4啊    13.4V就是所谓的12V   上灯管变成8V     电容这些都没爆

看着没爆也有可能有问题,断开去高压的12V,外接12,正常就查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带不动负载,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忘了什么机子了,好像芯片是TEA1530,你也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爆也有可能有问题,断开去高压的12V,外接12,正常就查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现在外接一个高压板,灯管还是一直闪 在线等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12V和开启连在一起了,才一通电灯管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外接一个高压板,灯管还是一直闪 在线等啊

那就是带不起负载,这个可能很多,慢慢查吧,开启和12V并起来,你也真大胆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的工作电压,屏供电电压和高压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的问题居多,建议找个废板子吧,把5v稳压那块剪下,做一个12v和5v输出的小工具。用可调电源试试,修液晶挺有用的,尤其是不确定电源有没有问题的机子、

网友:
查稳压电路,不行就改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先把 12V修正常了再说

网友:
屏有5V 供电吗

网友: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电源上13.2V  5V 都正常(在光上电源板的情况下)。上电源板 和裸灯管的情况下是 13.2V 变成8V (这个正常吗),5V 不变正常, 换了 12V的电容, 开关管,光藕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的故障, 我之前外接了一个高压板的也是这个故障。  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