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05-16):
一块是:UH61MT-S U1一块是UH61GT两块板都着差不多。内存供电1.5V有了,1.05也有了。就差CPU供电
没出来。芯片是UT501的换过了,从好板上拆过来还是没有CPU供电。桥也烤过了。没有它的PDF不知怎么
去查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不行去下一下精英的图纸照着修嘛。或下载别的H61一样修。

网友:
BIOS有没有

网友:
查查CPUIC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借你的帖子赚点下载分,谢谢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总线供电那里没有,   有个三级管坏了   ,这问题修的多了,

网友:
查UT501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桥,总线,都有的吗、查一下啊UT501的供电啊,开启,VID。上下管的G的有 没有电压

网友:
查芯片条件满足没

网友:
查一下管子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谁有这IC的PDF

网友:
还是下个芯片的PDF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或者有惊喜

网友:
按H6的时序来一步步查下。。。。

网友:
先按照时序来修吧,看看桥供电,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2014-07-07):
我MSI也是UT501,CPU供电没有,难搞了,没有PDF啊,求告知啊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或者换

网友:
BIOS也有可能哦!!

网友A(2016-10-17):
我刚刚在修这个板,,,,,看了楼上几层的建议,我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在修这个板,,,,,看了楼上几层的建议,我修好了

修的哪里啊?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哪里啊?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查VCCSA       UT501芯片很少坏,,不是没办法的时候不要换芯片

网友:
这些板子没有图纸,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