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又是个找不到资料的芯片,求大神

楼主(2014-05-16):
芯片如图所示,清华同方的LED升压条,症状开机可以正常一会,这个时间不定,但都不长,然后背光开始无规则的跳,有时候可以跳很长时间,最后背光熄火。外接12V和ON,确定是条子的问题,经测量发现图示16脚芯片的1、2脚电压停留在6V时,背光正常,背光开始跳动以后此2脚电压开始跳变,背光熄火这2脚的电压为0,外围东西测了下,应该没啥问题。初步怀疑这个芯片不良,谁有PDF?另外有个郁闷的事,条子的启动电压跑了N边,居然找不到去哪了。。。。。。。。。。。。。。。。

补充内容 (2014-5-17 15:23):
帖子不能编辑么。。不是芯片问题,开启信号到芯片有断线,时断时好,飞了根线就好了,蛋疼的断线,完全看不见走线

网友A:
找不到芯片时候,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升压条不好修啊   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芯片时候,就直接换板子吧。

修好了,不是芯片的问题。今天闲来无事,拿着升压板又跑了下开启的线路,居然一下就找到了,5V开启电压经244和514分压后加给芯片7脚,难道是开启电压的问题?于是上机试了下,没多久又开始跳背光,测5V开启电压正常,测分压电阻楚电压严重下降,看看板子完好无损,居然断线了,飞线搞定

网友:
哎,搞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脑子一短路,就把最简单的原因想复杂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升压条,价格也不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