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精品861DW 处女拆解

楼主(2014-05-16):
国货精品高端快克861DW风枪 处女拆解,现在国内工具做的越来越好,性能和质量已经赶超国外同类产品了。电机用的是无刷电机,出风凌厉温柔。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是所有国货都垃圾

网友A:
看着不错。。。我用的203H烙铁。。。但是感觉和一般的差别不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我用的203H烙铁。。。但是感觉和一般的差别不大啊

工具要了解它的性能,做到活用才行。没有不行的工具,只有不行的人,好工具可以做事半功倍。

网友:
手柄和外壳做得漂亮,内部不怎么样,什么年代了元件还用插接件。

网友B:
做工真的很一般,蜘蛛网式飞线,无非是厂家把飞线扎起来,国产的东西都是外观漂亮内里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真的很一般,蜘蛛网式飞线,无非是厂家把飞线扎起来,国产的东西都是外观漂亮内里垃圾。

呵呵~国产中这样的算不错了,性能上,能甩白光850B好几条街(我那白光850B直接扔给徒弟用了)。不知这位高人用的什么极品风枪,拿出来展示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国产中这样的算不错了,性能上,能甩白光850B好几条街(我那白光850B直接扔给徒弟用了)。不知这位高 ...

我还在用850B,安泰信的,气泵式。
风枪懒得折腾,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耐用就行。。。不过说真的,我的850B拆开都比你这个好看,走线看着就让人舒服,见不到象你的这个蜘蛛网式的。当年安泰信还是下了点工夫的。
你说的甩白光几条街,真心逗了。

网友:
这枪的最大进步在于蜗流旋转风,也算是压缩机式热风枪的改革,大功率的输出,对吹焊的安全性增加了。其实厂家是在“热强”上下了功夫!它的兄弟855GP恐怕更厉害哦!!十秒钟拿下IC,不是神话!!当然:价格是861的四倍!!(861是1000W,855是1300W)

网友:
支持国产,看着外向型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用850B,安泰信的,气泵式。
风枪懒得折腾,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耐用就行。。。不过说真的, ...

861拆塑料座,IC全能,这点白光850B就做不到。拆大芯片,不糊不焦,迅速就下来了,速度上起码快白光2倍。开机5秒内达到预设温,起码快白光850B 3倍。我一直用白光850B和快客850A+,真心可以甩白光850B好几条街,呵呵!不信可以找一台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61拆塑料座,IC全能,这点白光850B就做不到。拆大芯片,不糊不焦,迅速就下来了,速度上起码快白光2倍。 ...

呵呵,风力开到最大,换上大风嘴,850用下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正因为我试过.不过这个东东的功率倒是变大了,是850的好几倍,热量输出能力倒是很强。
擦,淘宝上搜了下,价钱可买台示波器了,楼主生意肯定好,配这个会很给力。

抽空我也研究一下改个高功率发热芯,干脆把气泵也换一下,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风力开到最大,换上大风嘴,850用下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正因为我试过.不过这个东东的功率倒是变大了 ...

呵呵!为修苹果才买的,要是修本,850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为修苹果才买的,要是修本,850足够了。

是啊,看评论说是修苹果的利器,拿罩子CPU特别给力。
我也修手机,不过大故障现在很少修了,搞点简单的。
前天碰一台I959进水不识卡,不充电,CPU在充电芯片背面,不敢焊直接报了个换板价把客户吓跑了。嘿嘿,不知道这个大家伙敢不敢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看评论说是修苹果的利器,拿罩子CPU特别给力。
我也修手机,不过大故障现在很少修了,搞点简单的 ...

有什么不敢焊的,300度轻松取下,再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不敢焊的,300度轻松取下,再装上。

真的这么犀利吗,难道我也得去买一台——,好贵真纠结

网友:
861DW好想入手试试 。主要手机主板。。。。楼主用的怎么样?

网友:
*脏话*在上海1450W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没有用过这种风抢。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买回来工具都要先拆开看看

网友:
请教一下861DW三个档位温度风速你调多少,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