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上电1.4多就掉电!!!

楼主(2014-05-16):
  前天接到一台机子,客户说机子进水了。然后我们店的销售报了价格,客户同意修了。于是就把机子拆了,一看进了不少水。不过也不太严重。就进行处理。 (处理后的)。然后就上电看看能不能亮。电流上到1,4几就掉了。心想还能是自己没有处理好,于是又重新处理了一下。上电还是到1.4几就掉电。心里有点无语了。在修的这段时间,客户问了好几次了。心里有点急。咋办呢。不想了,反正快下班了,于是就把机器收起来。明天在修吧。第二天,我早早的就来上班了。于是拿出昨天的机子。上电,哟,电流上到1.4几,又往上跳变了。上到2点多。心想机子亮了。于是就接屏,机子还是按照刚才的电流跳变。上到2点多。机子亮了。但是机子亮机的时间好长。我也没多想,就先简单的装装,测测附件。可是一开机到1.4几又掉电了。晕死。把机子拆了,主板拿出来。上电,啊  。。。机子咋自动上电了呢。拔掉可调电源,看看主板。哦 。。原来是BIOS电池没有装。戴尔的机子有这种情况。于是我就把BIOS电池装上。按开关,还是1.4几又掉电。我又按开关。啊。。。没反应了,不触发啦 。但是有待机电流。于是我就拿万用表测测开关还有电。 5脚有时有电,有时没有电。于是就继续往前找 ,是受控于EC的。这台机子的EC好奇葩。居然有内外两层焊脚。正好是EC这边进水的,心里想可能是EC断线了。要不有可能是POWER_SW_IN#信号不正常。,于是就找R539,R541。这两个电阻。由于本机子是仁宝代工的。没有料号 只能自己慢慢找咯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拿表测量两个电阻是否正常,发现测量R539是无穷大。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电阻。换上。上电,按下开关机子亮了。经过半天的多次关机开机测试。没有掉电现象。此机修复。
   其实每次都在1.4几掉电。我认为很可能是上拉电阻不正常,导致B67脚的POWER_SW_IN#。不正常。使开关起到保护作用。还有此机的开机时间极长,才导致每次都1.4几就掉电。附上图纸

网友(2014-06-18):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能给个图纸吗?

网友:
进水真麻烦

网友:
楼主,没有料号,找起来费劲些,若有点位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进水还是不算严重的

网友:
楼主给个图纸啊!

网友:
帖子最后不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很好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这板子的高清图片!  我怀疑掉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有没有这板子的高清图片!  我怀疑掉东西了!

机子早就发走了

网友:
开关导致的掉电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都容易腐蚀断线,在清理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进水机有点难修

网友(点评):
最怕就是进水后还放了几个月的机还更难修啊。。

网友:
进水要看进水程度  不是很多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太多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我觉得进水的机子不多的话 , 还是 比较好弄  人为 的就不好找了

网友:
运气好,轻度进水

网友:
  楼主  这个直接飞线 可以不呢·

网友:
楼主心细如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