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16):
拿过来的时候,电源接口的稳压
二极管
短路了,换上,待机正常,一按开关就短路。不上CPU又正常,换个CPU还是短路。是CPU坏了,还是北乔坏了。因为北桥电感阻值23欧。正常吗
cpu

网友:
拿过来的时候,电源接口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了,换上,待机正常,一按开关就短路。不上CPU又正常,换个CPU还是短路。是CPU坏了,还是北乔坏了。因为北桥电感阻值23欧。正常吗

网友:
不一定 现在出的新机器阻止都比较小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故障是掉电还是怎么样 ,电流是怎么样 ,北桥新机子是比较低的阻值

网友:
拿过来的时候,电源接口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了,换上,待机正常,一按开关就短路,电流表,咔咔响

网友:
那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
你和属于后级短路 把前面保护二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