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能切换外显 求助!

楼主(2014-05-16):
  本机不能切换外显,显卡驱动更新了、换了几根VGA线都不行。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显卡坏了。Y470通病

网友:
显卡坏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Y470通病

真的假的啊?

网友:
不是显卡坏了,就是行场的2个管坏了。一般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一般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