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460-I3插电源线自动上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16):
神州优雅A460-I3笔记本,同行送来修时说是进水了开不开机,在其他地方换过IO还是开不开,入手后拆机看进水情况基本无碍,随即把IO重新去掉再加焊,裸板正常亮起(通电后自动开机),再加硬盘进入系统正常,此时按开关键没有反应,不能关机。

注意:通电后直接就开机了,进入系统后开关键不能关机,只能用键盘快捷键关机。

再注意  此时关机后把电源线拔掉再插,板子就不自动开机了,但开关键依然没有反应。除非把CMOS电池去掉,再加上,此时插上电源线就又自动开机了。开关键依然无效,除了IO,还刷过BIOS,问题依然,求解!

请求给个思路,谢谢相助!

网友:
RCT 电路问题 或者南桥吧!!

网友:
去掉COMS电池后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这个是正常的,只要把电池接上,第二次就不会自动开机了,不用去关心,现在的问题是开关键不能关机和开机,先就要首先量一下开关机是否有3.3的待机电压,若有,按一下开关键是否有3.3-0-3.3的跳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IO的问题,换了个IO,另外换IO的时候,IO有一脚的焊盘与钣金线脱了,飞了个线好了!

网友:
另外飞了个线

网友:
楼主呀  ,你的线太长了回出问题的

网友:
呵呵,机子是修好外观工艺不怎么好看啊

网友:
查待机时的时序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哈哈,是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