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无法 开机

楼主(2014-05-16):
acer 4738无法开机 测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  开机触发跑到0.76后退回0.63定住了 论坛有说CPU 的供电芯片的4脚PG开启信号没有3V电压 那个电阻一边有3V一边没有  CPU是好的
  请教各位大侠帮帮忙 有修过这种现象的吗

补充内容 (2014-5-20 21:42):
难道没一个人修过这种现象吗 还是不肯指教呢???

网友:
那就修供电吧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看图分析来的看
发图看看那个电压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2楼说的对,要对照图纸来看,才好弄。。。。

网友:
是R545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吗?      如果是那就是正常的    管子导通后对地啦

网友A:
大哥,你这个4脚,是时钟开启,低电平正常!不是什么PG,明白不,看看,我回复这个几个,帖子前几天刚修好这型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个4脚,是时钟开启,低电平正常!不是什么PG,明白不,看看,我回复这个几个,帖子前几天刚修好 ...

大哥 请问您是怎么修好的吗 我这台是不会掉电的 各路的电压都正常 内存 CPU也没事 小弟才疏艺浅 没思路了

网友:
既然没有VR PWRPG信号。说明故障在CPU供电  查其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那个是正常的,开启时钟的信号本来就是低电平的

网友:
你要说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