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 8 系统怎么安装求解

楼主(2014-05-16):
装WIN8系统的话,跟做WIN7还有XP系统一样吗?也是进PE装吗?  还有现在的新主机BIOS能调起来吗,支持不支持用U盘装WIN 8系统呢

网友:
win8系统的BIOS设置有点区别

网友:
你问下 百度文库   有的

网友:
u盘进PE啊,一样的

网友:
买个光盘 一键安装

网友:
WIN8 也有GHOST版的  安装方法跟WIN7 XP 一样

网友:
对呀,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用u盘装

网友:
都 是一样的装  不过不知道驱动能不能装上  我的机子前些日子装了8  但有的驱动装不上

网友:
下载安装版的win8 iso 用软碟通制作一个安装版的U盘 用U盘正常安装就可以

网友:
改好u盘启动就是啦,一样安装。

网友:
一样的,没有区别

网友(2014-06-17):
ghost版本的都一个样!

网友:
谁说没区别,win7是MBR格式启动,WIN8是GPT,装WIN8先把盘转成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