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闪维修

楼主(2014-05-16):
板子是店里另一个同事查的,后就搁在一边了,刚才我就上来看,问他是什么故障,他说是不跑码,另外复位灯闪,几秒就一下!

听在这里我心里不是滋味,不好修呀,心中一万只草泥马飘过~~~~

自己一个人,许多测量点没办法照,而且最近板子多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咋们速战速决!

板子型号~技嘉板子复位灯闪很难修,其他板子还行吧
      两张图片,看复位灯,一下子很亮一下子就暗了

由于板子很多,很急就没照片了,也没怎么细查这个板子,本来是可以秒杀啊~ 想这个故障 可能CPU座子 ,CPU坏, IO  南桥
换CPU 清理CPU座子,压CPU座子,一道工序下来,故障基本一样~~没办法换IO ,IO的8718 LXS  GB 没有一样的,代换有GXS 带GB 的换下去
还是一样~ 心里都想加焊桥了~

没办法测供电,看看哪个地方的电压会跟着复位灯跳变~
表笔接到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 时钟都正常,就是 复位电压跳变~~很想说一声操~~
再一次量电压,表笔点到内存供电下去,发现很多的电压跳变~~,这下我心情激动了, 马上测IC 1.5.7  电压发现了,

发现内存IC 的供电脚微跳变~~ 打开图纸,找到内存的IC

图纸里面我看到VCC是有D65过来的,表笔测到D65的时候故障的来源就出来了,不错就是这个二极管,1。2脚12V 5V双路正常,到了3脚就跳变了。。

换个二极管下去,
久违的代码出现在我的面前!
觉得好的给我加分吧,5分就好了,才有动力~这个故障我想是可能因为南方最近的天气比较潮湿后引起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给力!

网友:
是换的D65 还是加焊的, 什么叫“说不清那个二极管用风枪吹吹就好了!
”呀?

网友:
复位灯闪的维修思路???是没复位吗??

网友:
这不是南桥坏了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再一次量电压,表笔点到内存供电下去,发现很多的电压跳变~~。1。2脚12V 5V双路正常,到了3脚 ...

二极管坏了导致12V或者5V经过二极管的供电不稳定,跳变后送到5脚的供电也随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帮解释一下, 第一次量是正常,再一次量,发现很多电压跳变(指的是哪些电压)?

表笔接到内存 ...

二极管坏了导致12V或者5V经过二极管的供电不稳定,跳变后送到5脚的供电也随之跳变,5脚也连接的BOOT脚,所有说发现很多电压跳变,是指 VCC BOOT  还有7脚开启~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D65的第三脚电压有跳变???

网友C:
内存主供电也跳变了吧,要你你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1,5,7脚捏

网友(2014-06-22):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一般都是电压有跳变吗?

网友:
我一直以为都是南桥坏的多。。厉害。。长经验

网友(2014-05-16):
楼主高手哇!想问一下,复位灯闪-维修思路是?????

网友:
高手,不错,要是我一定会想换桥了

网友:
复位灯闪.找跟着一起闪的跳变电压,这个思路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也是这故障,但是时钟信号闪引起的。

网友:
还是有图纸轻松一点..

网友:
要是我  我一般会直接换IO 最后加焊下桥和座子,不行就算了。。。

网友:
供电都不打直接一通干,牛B..

网友:
膜拜楼主,感觉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双路供电很诡秘

网友B:
请楼主,帮解释一下, 第一次量是正常,再一次量,发现很多电压跳变(指的是哪些电压)?

表笔接到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 时钟都正常,就是 复位电压跳变~~很想说一声操~~
再一次量电压,表笔点到内存供电下去,发现很多的电压跳变~~,这下我心情激动了, 马上测IC 1.5.7  电压发现了,

发现内存IC 的供电脚微跳变~~ 打开图纸,找到内存的IC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再一次量电压,表笔点到内存供电下去,发现很多的电压跳变~~。1。2脚12V 5V双路正常,到了3脚就跳变了。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C:
内存主供电也跳变了吧,要你你咋量内存供电芯片的1,5,7脚捏

内存主供电跳变主要跟内存供电芯片BOOT 1脚电压跳变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坏了导致12V或者5V经过二极管的供电不稳定,跳变后送到5脚的供电也随之跳变

嗯,这里1和7脚供电产生跳变主要是5脚VCC供电不平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坏了导致12V或者5V经过二极管的供电不稳定,跳变后送到5脚的供电也随之跳变,5脚也连接的BOOT脚, ...

12V或者5V经过二极管的供电不稳定跳变后送到5脚的供电也产生跳变时间久了应该会引起内存供电芯片损坏烧毁。

网友:
这位置的双二级管老爱坏

网友:
谁有技嘉H61主板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