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5525机器,掉电故障。

楼主(2014-05-16):
一台DELL 5525机器,客户拿来说进系统不到三分种就掉电,报好价格,打发走客户,摸了摸风扇,出风量还不错,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拆机,开始清灰, 清理完毕, 开机,进系统,刚打开鲁大师便掉电了, 再次开机,仔细看了看这系统是WIN7 , 32位的。 他这系统本来是WIN8 的系统, 进了安全模式,禁用了显卡,重启进系统, 三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不掉电, 于是把系统装成WIN7, 64位, 就搞定了。

网友:
跟系统有关系么? 没遇到过啊

网友A:
是不是64位的独立显卡驱动没驱  用的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和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系统问题引起断电倒没遇到过

网友:
到底是重新做系统了.还是你把电脑的独立显卡给关了?

网友:
有碰到系统崩溃引起显示系统LOGO掉电

网友B:
why? 64位就不跟显卡冲突了?   还有你禁用的应该是显卡驱动吧

网友:
是直接把32位调成64位,还是重做了系统啊?

网友:
系统引起的掉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引起的掉电。

网友C:
楼主你不会报价30块吧  哈哈

网友:
楼主,这样也行,系统不对引起掉电比较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y? 64位就不跟显卡冲突了?   还有你禁用的应该是显卡驱动吧

没有禁用,我只是刚开始进安全模式,禁用后,进WIN7 32位测试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会报价30块吧  哈哈

    这怎么可能,  好歹也费了些时间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64位的独立显卡驱动没驱  用的是通用的

独立,集成都有, 测了两天没掉过点,今天给客户发走了。

网友:
这倒是第一次遇见,奇了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