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非通病

楼主(2014-05-16):
上电1.4A掉 代码变化如下 00------A4----C1-----A4-A2 掉电 PLT_RST 瞬间掉

网友A:
楼上兄弟,你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摸一样。嘿嘿。我也是搞了好久。后来打显卡阻值,偏低,才3,我估计最少也得有个11-13吧,果断换显卡,OK。哈哈。。。。。。不过这显卡比较贵。加运费得100,楼主打了显卡阻值吗?

网友A:
有的人说这个是通病,好象1.5V显卡供电不出,你这个也可以查下。我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B:
会掉电啊~~~估计是显卡吧。。。话说A2是跑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你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摸一样。嘿嘿。我也是搞了好久。后来打显卡阻值,偏低,才3,我估计最少也得 ...

显卡新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掉电啊~~~估计是显卡吧。。。话说A2是跑到哪了?

有板子的  兄弟说亮的时候 就是A2
外设也会A2
测外设的复位已经出来
瞬间 好蒙
哥哥 如何定个状态   彻底断开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说这个是通病,好象1.5V显卡供电不出,你这个也可以查下。我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1.5V 出的电压  杠杠的 一条直线 笔直笔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掉电啊~~~估计是显卡吧。。。话说A2是跑到哪了?

导致A2的原因 动信号的话 断那个 定状态 ? 能否 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说这个是通病,好象1.5V显卡供电不出,你这个也可以查下。我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嗯是的  请教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你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摸一样。嘿嘿。我也是搞了好久。后来打显卡阻值,偏低,才3,我估计最少也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说这个是通病,好象1.5V显卡供电不出,你这个也可以查下。我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是不是显卡 定了个显卡 开机一个样子 换的如下

原显卡如下

原显卡

网友(2014-07-12):
同问题  上电跑到1.3A 该出来的电都出来了  卡在A2  机子还在 没思路

网友:
你再说显卡坏 罚你植球 100次

网友:
南桥边上两个三极管  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你这个情况和我的一摸一样。嘿嘿。我也是搞了好久。后来打显卡阻值,偏低,才3,我估计最少也得 ...

第二台Y450 显卡供电对地为2   太异常了   客户说之前机器能亮机器   非说显卡是好的  我也很郁闷  已经确定的是OZ8119 已经坏了

网友(2014-11-12):
掉电还是干吗?电源小板和显卡背面的330.。。。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多些

网友:
导到挡a2的案例太多了,这个代码不能说明什么,主要要结合电流来看吧

网友:
楼主觖决没,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Y450跑A2的一般是显卡问题 ,要换新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