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45 LOGO后20秒掉电

楼主(2014-05-16):
客户哪来的生活说掉电,  开机 到WING7 启动界面前就掉了 ,调到待机,  拆机换CPU  内存, 无用,  加焊CPU供电芯片,  3,5V芯片, 无用,  把3,5V 各加了一个330上去也是没用,  想刷个BIOS  苦于没BIOS   论坛上有个  刷了不亮机, 在这里求助了,  看看有那位大神遇到过,说明一下, 主板为仁宝代工的版号为,  LA-6321P  HM55桥 ,  I3  CPU   NV显卡,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还有看看CPU共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