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19.5V短路

楼主(2014-05-16):
  今天收到联想B300一体机2台都是相同故障。插19.5V电源,电源指示灯马上熄灭,初步诊断19.5V大短。接下来拆机,拆机后发现PQ23烧坏,换掉之后检测19.5V依然短路。怀疑后极有短路。可惜没有图纸。在这里问下谁有修过这款机型的朋友。发发维修经验。感谢了!!!!

网友:
主板各点都测过了吗

网友:
测各大共电阻止

网友:
公共电阻全部为0

网友:
其它几个供电阻值是多少?有没有也是0的?要是没有就用19V烧机。要是有。是供电MOS管烧

网友:
就插19V  用手摸 哪烫 就哪短了

网友(2014-07-17):
我的也是pd3 保险都击穿了,飞线到pq23后还是大短,只能慢慢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