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换显卡后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4-05-16):
一台DELL D630的老
笔记本
开机花屏,拆开一看原来以前加焊过,现在又坏了, 跟客户讲好价好,买了一个620的显卡换上去,结果开机还不上电了,电流上到0.11就掉了,而且待机5V也没有了,再压开关只到0.6就掉了,以前换这种显卡都是手到擒来,今天不知哪里出问题了,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吗,仔细量显卡又没有短路,也没发现掉件?
笔记本

网友:
估计板子断线了 你查下PG信号 回路

网友:
这种板子不贵,直接换主板算了,不修了.

网友:
修机之前有必要和顾客报风险,特别是老机子,和客户沟通好才不会有麻烦事。。。。。

网友:
换板好啊,又多了一张料板,又稳定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看下显卡背面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 显卡没换好呀了 原来人家 还花屏 你现在都不开机了 估计也是显卡

网友:
应该哪里短路 了

网友:
短路了,先查一下显卡有没烧掉

网友(2014-06-15):
bga 有掉价的地方吧,,还是磕到那里了,有时候我们放板子的时候很容易磕到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一些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待机没5V还可以触发?不过DELL有些机是触发后才有5V的,D630好久没修过了,不记得了,你搜索看看,要是待机就有5V,你的没就不自然不对了,可能显卡没换好,或显卡本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