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5-16):
一台E40笔记本,开始是不开机 ,刷EC和南桥BIOS后开机亮机,装机后进系统死机,有时卡在WIN7滚动条那,有时不开机,待机有3V和5V。求大神解决。。。

补充内容 (2014-5-24 09:20):
问题已解决,是板子上的一个保险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对了,刷BIOS后还换了个PR109管

网友:
散热问题没有做好吧

网友:
先跑鲁大师看看跟散热有无关系

网友:
先检查温度,天气热了,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温度问题   你用风扇对着吹看看还卡LOGO吗?

网友:
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A:
不开机时电流多大,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时电流多大,有没有跳变呢

不开机时电流在0.3-0.7跳变,进系统卡在win7启动画面。

网友:
装不了系统啊,进PE也死机。

网友(2015-03-09):
I 系列的 CPU很容易坏哦

网友:
保险会引起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时电流在0.3-0.7跳变,进系统卡在win7启动画面。

待机电源过大了?

网友:
楼主说清楚 怎么好的

网友:
楼主上个图说清楚一点呀!!

网友:
待机电路偏大啊

网友:
保险? 什么保险说清楚点

网友:
可以说清楚 是哪个保险吗

网友:
一个保险会引起这样的 故障?

网友:
我还以为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刚处理了一个散热有问题的,使用过程中白屏

网友:
刷的BIOS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