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开机不显

楼主(2014-05-16):
联想G455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到1.4  最高跳到1.8就掉下来,ATI的显卡和AMD的北桥都重新织过包括显存都加焊过,BIOS 也刷过,内存和CPU 都换过,废话有点多总之排除一切的可能性内接和外接都不显示,后来不修了装起来大小写灯还可以按的,不知道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等待中

网友:
换显卡试试呢

网友:
按照我的维修经验来看不像是显卡坏掉的现象,显卡和北桥的阻值也很正常,奇怪的是到最后大小写灯都可以亮

网友:
我想应该是缺个供电吧,自己查一下吧,如果显卡和北桥觉得正常就先不管它。

网友(2014-07-01):
1.8电流应该 跑到显卡了  更换显卡应该可以   最好用示波器抓下lvds

网友:
大哥,这个机器不装bios电池或电池缺电压都会导致开机不显得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些故障,都还没解决

网友:
我修过一台南桥进水的,其他的都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