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待机0。01A,实测3-5V无电压

楼主(2014-05-16):
联想V360,待机0。01A,实测3-5V无电压,测待机芯片其它正常,1,6,18脚 无电压。还有就是接电源测3-5电感只有:15欧明显低了。拔掉电源后,阻值会慢慢升回420欧,为什么,望高手指点指点,着急呀。

网友:
是正常的,先刷BIOS 不行就查EC条件

网友:
你插着电来测阻值,不小才怪呢,有没刷过BIOS

网友:
秀出来了没有

网友:
刷了一个,小短路,要再找找先。

网友:
这机的通病就是EC BIOS容易坏

网友:
有些BIOS,小短路。有些BIOS:0.0A,但都是没3-5V.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有啊

网友:
我去  楼主比我还新手啊,    查3V5V的供电啊,电阻啊, 电容啊, 都要查下。

网友:
RT8223BGQW 可以用,什么代替,换了,51123,51125,51125A都是发热,小短路。显示0.08A

网友:
是芯片不是通用还是换的,网上买的东西有时候不靠谱。

网友:
13脚有没有有电压

网友:
有电压就是线性开启18脚,低了。刷过BIOS后是的0.65V,之前是0V.

网友:
这个是51123么  昨天用51125替换  烧了两块ec...

网友:
刷BIOS不会导致主板短路吧

网友:
测阻值是不要插电的。这样做很危险喔。

网友:
首先插上电。测3  5V电压产生条件再说。哪个没有就修哪个

网友:
既然没有3/5V开启信号 就要追查信号来源,

网友:
找个一样的料换上去,不行刷个BIOS 肯定好了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修好了

网友:
很奇怪,刚开始是EC15脚没电压,待机,0.01,3-5V没电压,18脚电压为0;刷BIOS后就小短路,0.08A,18脚有0.65V,一样没3-5V

网友:
EC15脚,有3.3V。

网友:
会不会是一定要换个一模一样的才有,原来是RT8223B,图纸显示是51123,问题是换了,51123,51125,51125A还是一样,有些BIOS,待机,0.08A,有此BIOS,0.01A.

网友:
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8223还是待机高,芯片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