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lx3报USB错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6):
主板到手能显,报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后,15秒自动关机。查各USB到南桥3.3V反馈电压,图中1,2位置的电压为3.3V;图中3位置的电压为0.8V,于是从4位置拉一3.3V电压到位置3。OK!

网友A:
请问楼主哪3位置是什么没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哪3位置是什么没看清。

不就是和网卡一个座子的USB口的+5V的电压没有啊.这个没必要看的啊..又不是一直只那个地方坏

网友B:
就是电阻腐蚀了,我前两天修到过,分压出问题了   只需要重新装两颗电阻就行了   大不用那样飞线。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阻腐蚀了,我前两天修到过,分压出问题了   只需要重新装两颗电阻就行了   大不用那样飞线。

表示认同,以维修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管怎样,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折线真不错 既然能这样来修

网友C:
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 抢状元呢 你分够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 抢状元呢 你分够多了啊

我没有分啊

网友C:
一万多分还没分 。你是不是要我骂你!你该下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万多分还没分 。你是不是要我骂你!你该下班了!

我今天加班呢 任务还没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加班呢 任务还没过呢

那我明天的分没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明天的分没了 。。。!!

也行是吧

网友C:
今天上号积分556 现在是581..不知道回复了多少呢
现在没几个帖子可回复了 只能翻箱倒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上号积分556 现在是581..不知道回复了多少呢
现在没几个帖子可回复了 只能翻箱倒柜

你的积分哪里去了呢

网友C:
我换东西了啊 去年
要是没换的话 我现在应该在4万分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换东西了啊 去年
要是没换的话 我现在应该在4万分左右吧

4w可以换苹果手机了啊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w可以换苹果手机了啊  哈哈

我自己有三部苹果6S 我看不上论坛的手机
明天发表3个笔记本跟2个主板帖子。。。
姐要颠覆你们的观点
今天被我做了一个手脚 笔记本送百脑汇修
他们既然修补处哪里短路 哈哈
看来姐做的手脚 没人可以找出来
短路 摸各种芯片 小原件都不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三部苹果6S 我看不上论坛的手机
明天发表3个笔记本跟2个主板帖子。。。
姐要颠覆你们 ...

哈哈,还不休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