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9档D4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4-05-16):
接到同行板MS-7599 MS-770上电不过内存档D4,.查内存电压1.5V正常.再查内存236脚SPD电压3.3V正常.继续查内存VTT电压120和240脚电压0.75V.也正常. 内存总线118脚3.3V不正常  238脚1,3V脚电压 不正常.问题查到了238脚.用万用表对地查下238对地值只有280,查118脚对地值是459而238是280,上图纸

238脚SDA链接到U4跟U14把U4拆了阻值变成459正常了,把芯片换了正常,如果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可以改,我刚好有这芯片所以我就不明的说出来

如果以后有人遇到同样的板希望能有所帮助

大家看了给点分

网友:
vref没出是吧。

网友:
如果没芯片怎么改

飞线要加上拉电阻喔,因为是数据信号

网友A:
没芯片怎么改?????

网友:
可以用啥芯片改呀

网友:
SDA断线  scl飞过去就好了

网友:
”SDA断线  scl飞过去就好了“  谢谢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不需要改,直接飞线

网友:
如果没芯片怎么改

网友:
这个很像是USB那个控制芯片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芯片怎么改?????

没有芯片可以直接飞线,把238脚电压改成是3.3V就行了

网友B(2014-06-17):
能不能直接从ATX电源插头的橙色3.3V飞过去?

网友:
内存总线118脚3.3V不正常  238脚1,3V脚电压 不正常.两个都不正常吗?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图纸吗?

网友:
学习一下 小小飞了一下线

网友:
楼主改装的显示器太有才了 技术是当当的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说118PIN   3.3V不正常  是不是打多个不字了啊?

网友:
不行可以在别的地方取3.3V

网友(2014-07-18):
神马都是浮云 简洁明了

网友:
改电路 需要很 牛B的基础  加分

网友:
还是飞线省事

网友:
我有一块不正常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跑吗

网友:
118有3.3伏电压应该是正常的,238没有3.3只有1.3伏不正常。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经过小IC转换过来的是这样理解吧。没芯片的话如何改线路啊,好像直接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的3.3伏那里238有3.3伏了,但是好像南桥的信号波形到不了内存的话也会不过内存的,是这样吗?

网友(2016-10-16):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直接从ATX电源插头的橙色3.3V飞过去?

不行的,容易烧掉内存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断线了所以过不去

网友:
打值不短路如何知道阻不正常,U4如何改

网友:
功底不错呀,图纸分析的也好

网友:
刷点现在分

网友:
这样也行,呵呵,

网友:
同样的故障之前也修过一块,用了几个小时才修好

网友:
飞线还是看着不美观。有时间最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厉害,一般我只查vtt和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