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T跑D4不过内存一案例维修

楼主(2014-05-16):
华硕M4A785T上电不过内存档D4,.查内存电压1.5V正常.再查内存236脚SPD电压3.3V正常.继续查内存VTT电压120和240脚电压0.75V.也正常. 内存总线118脚3.3V不正常  238脚1.5脚电压 不正常.这主板图纸找不到只有点位图它经过一排阻上图

102的排阻,测量阻值偏低,换下,开机正常

网友A:
附个图就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个图就好了 哈哈

看了要加分

网友:
反正只要记住这2个不正常的直接去南桥边上找排阻去测一下看上拉电压和阻值是不是都是正常的..+3V上拉的2个信号.SMBDATA  SMBCLK

网友A:
对了总线 不就是3.3V

网友B:
总线不是3.3V是多少V????

网友:
这么隐蔽的地方啊,还没修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不是3.3V是多少V????

那他测到总线 3.3V 说不对 ?

网友C:
也修到过  旁边的 排阻坏的

网友D:
我师傅说阻值低一点没事,变大了才是坏的,这。。

网友E:
华硕的毛病还真多。。

网友F:
118脚3.3V应是正常吧,235脚1.5不正常是正确的

网友:
看过,学习借鉴用。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块是时钟旁边拿个822坏的 也是华硕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不是3.3V是多少V????

打错了,打多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总线 不就是3.3V

打错了,打错一个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修到过  旁边的 排阻坏的

这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说阻值低一点没事,变大了才是坏的,这。。

哪个说的,不是这样的,偏低就是微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毛病还真多。。

华硕机子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8脚3.3V应是正常吧,235脚1.5不正常是正确的

118脚正常的,我打多一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