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硬盘分区格式的恢复方式

楼主(2014-05-16):
硬盘分区盘符访问不了了,文件系统显示RAW,不是NTFS,已用空间,可用空间和容量信息均为0字节,双击显示“无法访问C:,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以下方法均从网上摘录,本人没有试用过,请朋友们鉴定可行性!

  解决方法一、

  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 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解决方法二、

  进“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将其打开,在将“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在将“安全选项”打开,在右面窗口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后的“仅来宾”改为“经典”,退出回到我的电脑,在D盘上点右键找“安全”标签,将其乱码删掉,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 注:方法一、二都是针对NTFS格式,可惜的我遇到的硬盘刚好是FAT32格式。

  解决方法三、

  使用EasyRecovery Pro 6.06,选择数据恢复Advanced Recovery,在此不提,有兴趣的朋友自己试!

  解决方法四:

  本人无意中发现了Norton PartitionMagic 8.0附带的一个工具PTEDIT32.EXE(分区表编辑器),随便试了一下,打开后找到对应的分区的信息,和其他分区信息对比一下,发现有很大不同,这时对照其他分区的信息修改出错的那个分区的信息(各人硬盘分区情况不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参数),可以恢复操作,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损坏数据的,修改完保存好,重新启动后大功告成!

  注:我最先认为的应该是分区表坏了,重建分区表我最想到的就是用Disk Genius(因为我手上刚好没有PTEDIT32.EXE),在菜单的工具栏中选择“重建分区表”,Disk Genius即开始搜索并重建分区。Disk Geniusn将首先搜索0柱面0磁头从2扇区开始的隐含扇区,寻找被病毒挪动过的分区表。接下来搜索每个磁头的第一个扇区。搜索过程可以采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自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都给出提示,由用户选择是否保留。当自动方式重建的分区表不正确时,可以采用交互方式重新搜索。我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重建分区表可是没成功。这办法也行啊?晕!!!

  解决方法五:

  先 cp ~/.bash_history ~/cmd_history 把你打过的命令备份一下,然后在cmd_history里找找你到底用了什么命令。这是什么东东?

  解决方法六:

  修改盘符的方法,把RAW的盘符改一下,如果是C、D、E、F,F是RAW盘符,就把F改成E,就可以恢复了,真就这么简单扼要?真不敢相信!没试过?

解决方法七:系统权限的问题1(原系统是NTFS格式出现问题)

  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网友:
能够说明一下造成RAW的原因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