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5-16):
同行拿来修,插电不上点,测PCI A14脚待机3.3v  看IO83627DHG-A  68  67脚3.3V有高低高跳变,正常,73脚有3.3V 72脚0V明显不对没电压,打阻值453没短路,挑起67脚还是没电压,那就是绿线到IO这边出问题了,跑线路,跑到一电阻一测整个小电阻都掉了出来,问题找到啦,电阻已经发霉氧化,底盘也不能上锡,上图

底盘不上锡直接飞一根线过去,上电跑马修复,
大家加点分,没分了

网友A:
72脚应该是5V正常,拉底绿线的角

网友:
pson的问题  华硕p5kpl最爱断这根线了

网友B:
高手哇!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脚应该是5V正常,拉底绿线的角

没错,就是因为那电阻坏了,5v电压过不去

网友:
IO工作都正常,72P已变低电平,72P到绿线断路没有拉低电源绿线,所以电源没输出供电。

网友:
原来是电阻问题呀!

网友C:
断线了吧,IO到电源接口之间?

网友:
楼主又秒杀了一片,记住是秒杀不是秒射

网友:
赞一个,有思路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到底是看外观要仔细啊!

网友:
应该是挑起72脚吧,挑起72脚72脚发出低电平证明IO没问题,绿线不能被拉低,中间开路。。

网友:
那是上拉电阻吗?

网友:
原来是电阻问题呀

网友:
断线了所以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吧,IO到电源接口之间?

电阻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哇!思路清晰!

离高手还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