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连续三块映泰A78系列主板通病秒杀

楼主(2014-05-16):
早上接到块映泰A780主板。故障问题是触发复位灯闪一下。马上全板没供电。上编程器刷BIOS。立马跑数。故障清除。接着没多会又有块A785的主板。问题也是一样。复位灯闪一下没供电了。轻松解决。刷BIOS。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免得走弯路咯。对有帮助的朋友。给咱加点分吧。下载分少得可怜啊

网友:
我有张无复位的,还在修呢

网友:
看来买编程器是必须的了

网友A:
全板没有供电刷BIOS????我遇到过几块映泰的 没有供电的,换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不行 ,我是在想是不是桥没有发出SLP S4信号开启内存供电,诊断为桥问题,就扔一边了。。。。

网友:
我修了好几块技嘉的,也是复位灯闪,BIOS刷了,IO换了,时钟也换了,还是不好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先刷下BIOS看看情况,毕竟刷软件还是省事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啊。BIOS在官网下的吗?

网友:
第一次 听说 这个故障 下次遇到 同版同故障  要注意一下咯    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维修案列又多了一条

网友:
谢楼主提醒,免得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没有供电刷BIOS????我遇到过几块映泰的 没有供电的,换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不行 ,我是在想是不是桥没有 ...

你的肯定不是桥问题。。太粗心了

网友:
没供电刷BIOS好 何解?

网友:
后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先刷下BIOS看看情况,毕竟刷软件还是省事的。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学习

网友:
电脑维修要不断的学习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先刷下BIOS看看情况,毕竟刷软件还是省事的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
看来刷bios有必要啊

网友:
现在不管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感觉BIOS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不错的贴子,又学到了一招,以后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