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我的硬盘坏道严重不,如何修复?

楼主(2014-05-16):
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对计算机熟,但对硬盘维修方面完全不熟。希望硬盘修复的专家们能给予指导。

情况如下:
昨日,我打开电脑,在自检界面,提示S.M.A.R.T status bad,我才知道硬盘出问题了。我关了自测进了系统,马上下载了一个hd tune来检测, 看到了如下显示。因为不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所以不知道这严不严重。

硬盘自身的数据好像没有任何问题。我电脑有3块硬盘,于是白天我把有问题的那个硬盘的数据,都copy到别的硬盘,然后将该盘格式化了。晚上照着网上教的mhdd的修复方式,操作了一次。然后就挂着睡觉了,因为硬盘比较大1.5T,大概花了4个多小时。 下图是用mhdd扫描完了的情况,显示好像又没有打X的地方。这说明什么? 是说硬盘目前是正常的?  还是说,坏道用备用扇区来替代了,暂时正常? 求解答。

因为扫描的时间比较长,我没有一直在电脑面前看。在中间我偶然有看到过一次,画面上出现几个 W 字母,这代表什么呢?

此外,我根据mhdd扫描出来的结果,右下角提供的问题扇区地址。(就是那个Warning:后面的数字)
我用F4,指定了扫描那小范围,想集中修复那个小范围。但好像没用呢,一直都是橙色(速度都是<>500)。

现在我不知道MHDD到底有没用,感觉用前用后没变化。

现在,只要在bios里开了s.m.a.r.t检测,都不能正常过自检了。

我现在在设想,是不是因为硬盘自己检测出坏道,用备用扇区替代了。能不能把硬盘还原,取消掉备用扇区,然后再用MHDD来完整的修复一次,要是修复不了的,再加入G-list备用扇区来解决?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硬盘继续用,会不会越搞越严重,导致数据丢失?
我大概看了一下,检测速度<>500ms 的扇区非常集中,是否可以重新分区把那个部分的扇区放弃掉,不使用。 如此来解决ok吗?

网友:
问题严重,都是物理坏道了,尽快转移数据吧

网友:
这种肯定只能换硬盘了呀

网友:
我的天哪!那么多肯定不行了!换吧哥们,赶紧先把数据备份

网友:
大家建议换盘的!

网友:
只能换硬盘

网友:
这么多我就修不好了,即使修好也不耐用啦

网友:
坏了,换盘!

网友:
先看看硬盘在不在保。
w是删除坏扇区,你的盘G表已经满了,所以没用了。
需要用专业工具修复固件,清空G表或转移至P表。
关闭smart屏蔽坏扇区可以对付用,不要放重要数据。

网友:
只是有些坏道,可以先做G转P,,复位SMART表,再扫描加表。

网友:
看样子,我这下真的悲剧了!!

哥们,你怎么看出来这是物理坏道的?

网友:
那个变红的就代表有坏道产生了。

网友:
ST的我还不会修,真的没办法帮到你,你清一下姨码表及G表试试

网友:
用效率源做 G转P吧

网友:
500左右的那种可以说放弃吧,可修复的都自动修复了,建议隔离坏道,还能用,但是估计这硬盘用了很久了,现在买个硬盘也不贵,可以更换。如果数据重要,就放到好一点的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