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DS3LP插USB死机

楼主(2014-05-1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故障是插摄像头用不起。
经测试,进系统插上U盘、移动硬盘死机。
插USB鼠标工作正常
插上U盘 移动硬盘开机,蓝屏
使用U盘、移动硬盘启动系统,可以进DOS工具,可以操作,但如果启动PE,可以载入文件,但文件载入完成后不能启动。
经测量,所有USB对地值基本一致,USB线路上直接进入南桥,没有其它的元件,有元件的都已经取下来了。USB供电由双路供电供给,已经换了双路供电的电容,故障依旧。找到一份这块主板1.0的图纸,但我这块主板是2.0的版本,图纸对不上号!量了南桥没有明显的问题,而且这机器只要不使用USB工作一切正常。
请高手指点。
有不有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一个再说

网友A:
USB_OC#电压偏低,正常应该再3V左右,再USB供电旁边 ,有两个电阻连在一起的,中间就是USB_OC#,电阻一个连USB 5V,一个接地。你差下吧

网友:
这个旁边没有东西,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USB数据线上的上拉信号?我也考虑过,但我没图纸查不到,我也想量一下USB数据线上的波形,但没示波器没办法啊!

网友:
现在是没得头绪得了,什么都没有,只有猜

网友:
换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OC#电压偏低,正常应该再3V左右,再USB供电旁边 ,有两个电阻连在一起的,中间就是USB_OC#,电阻一个 ...

我找到一个这个电压,是双路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成3.3V,然后直接进桥去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东西!

网友:
我把它顶到前面去

网友B:
查下USB供电,数据线对地阻值,有问题直接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USB供电,数据线对地阻值,有问题直接干南桥。

都查了,没什么问题,我现在干不了南桥,没设备,看来只有放弃这块板了!

网友:
搞个设备,多好,有空的时候做做BGA 实践下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C:
这应该还是电路问题,既然USB鼠标能用,那南桥的USB模块应该是好的,鼠标能用移动硬盘不能用应该是供电电流不够带不动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还是电路问题,既然USB鼠标能用,那南桥的USB模块应该是好的,鼠标能用移动硬盘不能用应该是供电电流 ...

这个支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既然进PE要蓝屏,也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既然进PE要蓝屏,也证明了这一点

呵呵,个人见解,我觉得应该是电压虽然有5v但是电流不够,所以带不动移动硬盘这种大负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有个5V 还有个5VSB嘛。换个可能就行了。电流不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还是电路问题,既然USB鼠标能用,那南桥的USB模块应该是好的,鼠标能用移动硬盘不能用应该是供电电流 ...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觉得是不是有研究的必要。
技嘉双路供电是一个N管一个P管。
不开机的时候P管供电,开机后N管供电,P管停止工作,经查,上电后P管的G极收到了12V,说明P管已经停止工作,上电后应该是N管从红5V来的电,两个电容我都换了,故障依然。

网友F:
-USBOC_F,那个在那张主板上的叫法应该是这个名称,电压是5v分压出来3.214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SBOC_F,那个在那张主板上的叫法应该是这个名称,电压是5v分压出来3.214左右!

请问你有图纸没有?
我在前置USB旁边看到两个电阻,是双路5V过来的,分压后有3.1V,这个信号直接进南桥去了!

此图纸应该和EP31-DS3L一样的吧?如果是的话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觉得是不是有研究的必要。
技嘉双路供电是一个N管一个P管。
不开机的时候P管供 ...

那你换个容量大点的电容嘛

网友(点评):
我已经换过了,不行。 现在查到USBOC-R不对,没电压,但飞线电压上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有图纸没有?
我在前置USB旁边看到两个电阻,是双路5V过来的,分压后有3.1V,这个信号直接进南桥 ...

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有图纸没有?
我在前置USB旁边看到两个电阻,是双路5V过来的,分压后有3.1V,这个信号直接进南桥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353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个   插上USB  蓝屏  其他也都正常(淘宝上的)     个人觉得 还是得换南桥

网友:
拆出来 先打 USB的对地值在说  上来就干桥太撤了吧     如果是一个偏低还好办  全部偏低 呵呵......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个人见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