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不触发?新手思路??

楼主(2014-05-16):
新手呀,从紫线跑路发现一个1117坏了,更换后开机发现测试卡上的指示灯一亮一亮的,用手一摸网卡烫手,把网卡吹了后,电压正常,现在开关针上有3.2V 左右的电压,电池换的新的,CMOS电压也正常,32.75晶振两端电压一端为1.4V另一端为0.56V不正常,IO83627 61脚的电压为3.2,接着1117的一端,为供电端应该是正常的,68脚3.2V,当触发开关针时有3V到0V的跳变,67脚输出去控单桥的针脚电压为3.1左右,原理当开关触发的时候,应该有跳变,实测无跳变,更换IO两个都一样,给个思路。另外将电源的绿线和黑线强行开机,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你那南桥电压差那么多估计也是南桥坏了 你先换个

网友A:
你看看 高低高调变给了 南桥没有 看南桥 给没给IO SLP#3 和#4 没给的话 就是南桥 坏了

网友:
研究好时序再干!

网友:
单桥的,换过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高低高调变给了 南桥没有 看南桥 给没给IO SLP#3 和#4 没给的话 就是南桥 坏了

如果io83627的针脚应该测那角,我没专业的资料,都是自己摸索的,遇三块这样板子了,但不是一个品牌的,如何查

网友:
南桥环了啊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