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待机微短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6):
笔记本型号:DELL M5110
故障现象:待机0.17A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待机0.17A,应该是待机轻微短路,拆出主板,测量电感,找3V,5V,发现一个电压都没出来。
2、        测量高端管D极公共端,有19V,说明19V不短路。
3、        测量电感对地阻值,也没发现不正常,说明脉宽3V,5V没有短路
4、        待机这么高的电流应该是有短路存在,短路必有高温,那就摸吧,发现一颗脉宽芯片发烫,应该就是3V、5V芯片了。懒得下载图纸,测量了一下,发现周边有滤波电容有19V,更确定了。
5、        难道3V、5V芯片坏了,换了再说,更换后发现还是待机短路故障。白花了10块钱。
6、        静下来想想,短路是肯定的,3V、5V芯片芯片发烫肯定不正常,难道是线性电压短路,造成3V、5V芯片电流输出过载发烫!
7、        因为线性电压输出会通过周边滤波电容滤波,所以测量周边电容,测得有5V输出,但旁边有个滤波电容只有1V,拔电测量其对地阻值,只有10,看来是它了,
8、        待机线性3V一般是给开机芯片,BIOS,南桥RTC供电的,估计其中有短路,先排除哪个呢,BIOS没碰到过短路,南桥太麻烦,那就开机芯片吧,
9、        短路跑了下电路发现线性3V还不是直接给开机芯片供电的,是通过一个小功率的MOS管过去的,测量其S极是接线性3V,D极接开机芯片,D极对地阻值为0。拆了这个MOS管,线性3V阻值回来了,D极对地阻值还是0。加电线性3V出来了。但脉宽3V、5V还是没有出来。看来脉宽3V、5V的ON信号是开机芯片发出了,
10、        换了开机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A:
是开机芯片还是待机芯片??????

网友B:
微短一般是转换电压出问题导致的,io导致微短的特别多

网友C:
怎么浪费10块钱呢,还能留着用啊

网友D:
写得很仔细,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E:
没得图纸。楼主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芯片还是待机芯片??????

KBC,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浪费10块钱呢,还能留着用啊

是滴是滴,但故障判断不准确,惭愧,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很仔细,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

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得图纸。楼主都搞定了。

设计都差不多,这部分电路相对比较熟悉,看看电路走线,跑跑电路,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短一般是转换电压出问题导致的,io导致微短的特别多

转换电压?IO确实坏的多!

网友:
见笑,见笑,修多了

网友F:
没用图纸就修好了?太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用图纸就修好了?太牛B!

供电部分都类似,修熟了就用图纸,大差不差

网友:
见笑,见笑。

网友:
请问一下  CK=FE     跟CK=DD   是一样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