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LE 怪病

楼主(2014-05-16):
主板能点亮   就是开几分钟5V电压飙升   BIOS刷了问题一样  现在无重下手了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5V电压,5V检测电路,更换相关电容。。过压引起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不过我们修版的时候都是加了电源转接线的,有时拔掉就可以了,有时还是得去查它的电源检测电路,实在不行,就去换个IO试试把,我有几次都是IO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