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不触发

楼主(2014-05-16):
今天修了一块ASUS P5QL SE 是华硕一款P43主板,此板故障是不触发,测量晶振电压时触发,拆掉谐振电容还是不触发,如果拆掉谐振电容能触发的话一般都电容不良导致不触发的,这样的故障我也遇到过。

维修不触发要一步一步的查,不能盲目的,没有目地的去维修,更不能上去直接干桥。维修不触发步骤!1.RTCVCC 我们一般都是测量CMOS调帽,我测量的是3.3V正常
2.RTCRST 这个测试点也是在调帽旁边,一般是经过电阻,电容延时而来测量为3.3V正常
3.32.768KHz晶振  没量晶振两脚的电压应该不相同,两脚之间要有压差,且不能太大,下图是我测晶振的电压,一脚是0.132V,一脚是0.282V,是正常的
4.3.3VSB 这个电压是有电源紫线5VSB转换而来,一般经过稳压管11171084.1085等转换的,我们一般在PCI A14脚测量,也可以PCIEX16 B10测量,我一般在这个测,一眼就可以找到
5.RSMRST# 这是一个3.3VSB待机电压好信号,是IO检测到3.3VSB正常后发出的,由5VS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上拉,电压为3.3V,发到南桥。一般在IO引脚上测。这个主板使用的是华邦W83627,它的RSMRST#测试脚在75脚,电压为3.3V,经测试正常6.开关针排针电压  一般为3.3V ,另一端接地,经测试正常
7.PWRBTN# 这个信号是IO发给南桥的,但是前提要有开关排针到IO的触发信号,开关排针到IO的触发脚是68脚,测量电压为3.3V并且点开关排针有高低高的调变,说明开关到IO之间是正常 的,然后测量PWRBTN#,脚位在67脚,测量电压也为3.3V并且有高低高的调变,说明IO到南桥的信号也是正常的
8.SLP_S3# 当以上正常以后南桥就会发出SLP_S3#IO,这个信号发到IO73脚,经测量为0V不正常,有两种原因,一个是IO拉低,一个是南桥不经常没有发出高电平的SLP_S3#,IO翘起,还是没有,这说明是南桥坏,更换南桥,正常触发,此机修复。 这是测量SLP_S3#的电压
9.PSON# IO正常接收到SLP_S3#以后会在72脚发出PSON#,拉低绿线。

网友:
中规中矩的维修步骤,对新手帮助会很大

网友A:
很好的维修流程,思路也很清晰,把触发的原理都牢记于心了,并能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维修流程,思路也很清晰,把触发的原理都牢记于心了,并能灵活运用

主要是写给新手看的,我也是新手,写一些维修心得

网友:
写得很有条理,经典步骤。

网友: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进行维修,实际维修中,不用这么一步一步来,,

网友:
维修流程好!完全按照时序来的!易懂!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必须换南桥嘛?我接到应该会直接去加焊桥的 还没遇到是好桥被我加坏的

网友:
经验丰富大师级别的人物啊

网友B: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都不记得了  主要笔记本了  感觉这东西一没了图纸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楼主求教啊

网友:
完全按时序来的维修步骤!

网友:
按照流程来,思路清晰,修什么都、可以修出来;。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哦

网友C:
  写的好  有示波器吗  讲讲

网友:
可以 啊  ,太厉害

网友:
这块板 同故障 有加焊南桥 好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  有示波器吗  讲讲

有是有,只是太垃圾了,我也不怎么会用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测晶振时触发解决了吗,也是南桥坏引起的?

网友(2014-09-01):
对新手真的很有帮助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都不记得了  主要笔记本了  感觉这东西一没了图纸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楼主求教啊

月饼曾说过,作为一个维修人员,应该做到心中有图.

网友:
思路好清晰  帮助新手啊 !

网友:
楼主写的是经典的教学贴  一步一步来,小白学了这个就可以通杀这个板子的不触发故障了

网友:
看过这个帖子 胜看N本书

网友:
分清是SB 还是IO 的事

网友:
SLP S3这个信号应该是在主板待机时候 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就会产生,按下开关触发后变为低电平状态返还给IO对应引脚,然后IO 发出PSON信号拉低绿线电压完成主板整个上电过程。

网友:
很好啊,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E:
为什么我就老是记不住IO的关键引脚。。和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就老是记不住IO的关键引脚。。和上电时序。。

这是你修的还不多,为了方更记可以自己做一个表格

网友:
板修得不错,有条有理的,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楼主  非常感谢的的分享 ,按照你方法,我直接换的晶振就点亮跑马了

网友:
这个触发条件一个一个的来,太详细了,很好

网友:
换南桥好厉害啊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思路好清晰,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维修流程不错,思路是 这样的  啊 赞 一下

网友:
有  点位图修 华硕机不  触发最好修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流程,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查了一圈, 最终干桥

网友:
像这种不触发的维修就是要步步为营

网友F:
标准时序.在这个基础上再牢记各I/O的触发引脚.很多台式机不触发的维修都可以搞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2014-11-18):
直接把南桥换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 技术不错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拉低绿线,正常开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是有,只是太垃圾了,我也不怎么会用

能否给新手讲解一下,点位图的使用,用哪个软件可以打开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准时序.在这个基础上再牢记各I/O的触发引脚.很多台式机不触发的维修都可以搞了.

是的,向你们基地正规培训的高手,应该多发一些像这个实用的帖子,让大家好好学一下

网友:
师傅就是不一样

网友:
按维修思路来分析。分析的非常好。值得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