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楼主(2014-05-16):
卸载独立显卡用集显没事,一安装独显就会黑屏没显示!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还是先拆机测测吧。也可能是系统问题,换个WIN7看看

网友:
显卡坏掉可能性大哟

网友:
是显卡坏掉了. 装驱动黑屏,典型的主芯片的事

网友:
很有肯能显卡出现问题了 换一个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 这种机子碰到过几台都是显卡虚焊打不了独显的驱动

网友:
ATI的显卡如果驱动装上就黑屏的话,最好是换个显卡芯片,要不然修不好

网友:
显卡或者显卡供电不稳滤波不良

网友:
刚看到一个帖子,应该就是显卡,可以屏蔽。或者把显卡上的电感挑起,好像是L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