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本本LED屏没有3.3V,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16):
DELL M4010本本,开机长鸣,确定是LED屏坏了。
屏是群创BT140GW01 V.4 ,LED屏,拆屏测量两电感,只有一组19V,另一个电感没有3.3V(LCDVDD),由一个四方24脚芯片输出。
此芯片是一个“怪怪”,看不懂的型号,更别说进一步查其工作条件及代换了,
所以请大伙帮忙看看,如下图

网友:
这个是屏板的板子上的吗?旁边有一电感,我看像是DC-DC变换电路。

网友(点评):
是屏板上的电路

网友A:
lcdvdd不是主板检测到平以后才发出的 吗   应该是主板发给屏的吧

网友(点评):
LCDVDD确实是主板屏线接口上标称,直接连到屏板上3.3V电感的,应该是由屏板上这“怪芯片”产生的。因为我不接屏时,测量过此LCDVDD也是没有电压的,接块好屏就有3.3V电压

网友B:
这个不是主板上的3V S0电压转换过来的么,咋还跑到屏电路上去了啊

网友(点评):
这3.3V,应该是由屏板上这“怪芯片”产生的吧,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不接屏时,测量过屏线接口上此3.3V也是没有电压的,接块好屏就有3.3V电压

网友:
  主板没问题吗   你先换屏确认下啊

网友(点评):
换过新屏试过OK,就这“怪屏”的问题,查不到相关的资料,维修艰难。。。

网友:
长鸣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主板上的3V S0电压转换过来的么,咋还跑到屏电路上去了啊

而且我飞过一个3.3V转换电压给屏板上3.3V电感,故障依旧。3.3V电感也没有短路,VGH和VGL都没有出来

网友:
有哪位能说说,这屏板上3.3V是怎么来的?
还有这“怪芯片”的工作条件?
也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cdvdd不是主板检测到平以后才发出的 吗   应该是主板发给屏的吧

我不是说了   应该是主板同IIC总线检测到屏之后 才会发出 LCDVDD的     你不要再弄你的屏 了   换个吧

网友:
刷下屏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了   应该是主板同IIC总线检测到屏之后 才会发出 LCDVDD的     你不要再弄你的屏 了   换个吧

先研究明白,不行再考虑换屏
芯片,今天也刚好到了,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