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560独显,上CPU,1.8V供电电感短路,不上CPU1.8V电感阻值正常,点解?

楼主(2014-05-16):
联想Y560独显,上CPU,1.8V供电电感短路,不上CPU1.8V电感阻值正常,点解?板层有问题??CPU座子问题??请高手解答~上电电流0.15掉电了,而且裸板测量电压全都出来了,就是上CPU掉电!

网友A:
是阻值低还是完全和地导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阻值低还是完全和地导通了呢?

阻值001了~,CPU有这么低嘛。。。我量CPU供电电感都有阻值32呢~

网友B:
换个CPU撒   有什么号纠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撒   有什么号纠结的。

换了几个CPU了所以才这么纠结啊!!!!不是CPU的原因!!都说CPU没坏了~~

网友:
量cpu的电容

网友:
高手快一点出现,不知楼主修好没

网友:
天啊!!用的都是好的CPU好吧~~

网友:
量CPU供电电感和量CPU电容有区别么大哥~都一样的!!!

网友:
把cpu 拆  下来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几个CPU了所以才这么纠结啊!!!!不是CPU的原因!!都说CPU没坏了~~

坏没坏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没坏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大哥都说换了N个CPU了,CPU不是坏的!!!!!!!天啊!!

网友:
步步高点读机 哪里短路修哪里? 希望楼主早点搞定

网友:
先判断出插上CPU后1.8V是前级还是后级短,看情况应该是后级,但是最好确认下,然后插上CPU假负载用烧鸡法烧一下试试,看有没有发烫的原件,找不到的话就只能看图纸一个个断开排除了。

同意楼主用假负载烧鸡,烧不出就拆滤波电容。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不是后级短路,如短路,用烧鸡大法手摸看看是那个罪犯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啊。。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