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子865G-M8 V3.1D 怎样才能用SATA硬盘启动。

楼主(2014-05-16):
老板子865G-M8 V3.1D 怎样才能用SATA硬盘启动。BIOS里怎么都找不到关于SATA的设置选项,升级BIOS也找不到。
升级BIOS

网友:
有并口硬盘在上面没有,有的话,设置硬盘的起动选项,如没有就一个串口硬盘就是COMS里没有打开.另外还有些板,最好是用安装版系统

网友(2015-08-14):
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板子,进BIOS后也找不到硬盘,我的硬盘式串口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865有sata呀

网友(2015-10-14):
找BIOS 865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