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闪屏 HM65怪问题

楼主(2014-05-20):
接到机器,闪屏很严重,拆掉开关面板试了下不是屏线的问题,屏换了之后没反映,在BIOS下面也会闪,确定是主板问题
拆机发现鼠标处有轻微烧掉,2个电容把第1层板烧掉了,先拆了电容不管他,直接显卡做BGA,加焊无果,索性加了个滤波电容进去

居然不闪了,满怀希望的我又被坑了,进系统之后还是闪。
试着禁用独显 ,居然集显也会打感叹号运行不正常,BIOS可以关闭独显,关了之后 ,进系统之前不闪,在系统里偶尔闪一下,还是一样。
测试了一会发现HM65温度很高,做在背面通过键盘散热,索性又加焊HM65,无用。
怎么办怎么办,心里断定桥的问题,果断拿个料板拆了个HM65,植球换之,开机进系统终于不闪了。到这里按理说问题是应该解决了。但是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并无独显,难道是BIOS关闭了,不会啊,没有装电池默认应该是开着的。重启进BIOS发现独显的选项没了???

求助HM65应该是CPU管理内存,南桥管理显卡,为什么换了HM65都认不出独显了。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考虑刷个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考虑刷个BIOS啊。。

刷过了 并没有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修出集成显卡,,,稳定多了,就是用户不好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修出集成显卡,,,稳定多了,就是用户不好交代

感觉挺悬的,南桥发热量很大啊,测机器的时候给他上个散热座,那散热座都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修出集成显卡,,,稳定多了,就是用户不好交代

感觉很悬啊,测机器的时候给他上了个散热座也很烫,这货发热量很大

网友C:
有待研究,是说没有集成显卡的选项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还未碰到。

网友:
这种情况见过!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待研究,是说没有集成显卡的选项了吗?

系统里显示的就像BIOS里关闭了独显一样,但是BIOS里原先是有这个开关的,换了桥之后就压根没这个选项了

网友:
上次有个Y470开机有背光无图像,我也错杀了显卡。。最后换了个HM65好了,至于什么原因到现在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