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4-05-16):
我这里有一块昂达G41主板,故障问题在使用过程中会无故卡死,在重启之后几分钟之间就会自动关机,在开启之后又会自动关机重复以上动作。换过CUP 风扇,在BIOS里查看CPU温度才45度左右主板40度不到,换过新电源外加独立显卡,在BIOS里面关闭了CPU L1 L2,虚拟处理等等,外观主板没有发现爆电容的,芯片温度也没有发现过热的。请大虾帮帮忙分析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撒

网友:
换南桥就可以吗

网友:
重新植株应该可以

网友:
你可以换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