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无铅芯片可以温度高点吗?

楼主(2014-05-16):
机型:联想Y450
故障:外接正常,内屏灰屏
一台联想Y450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灰屏。怀疑显卡虚焊,二话不说上BGA,做完故障一样,重新植株,涛声依旧,上迅维网发现BIOS坏的比较多,下一个刷完不开机,难道刷的不对,刷回原BIOS,还不开,量供电正常,ec没有发出信号,加焊EC开机上电,灰屏,(原来是风枪吹bios芯片时把EC吹虚了,bios背面是Ec)刷bios无果,定了个全新的显卡换完后,还是老故障,头痛的Y450,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定的是全新的芯片,应该属于无铅,把BGA调高一段,可想而知久为的LENOVO终于出现了,此机修复
说了这么多,新手注意,老鸟飘过,要注意无铅这一点哦

网友A:
新的芯片都是重直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芯片都是重直球,安全

你的新买的显卡 晶体边角 是不是90度?

网友:
是的。。一般你用有铅多少?

网友:
多数无铅合金,包括锡-银-铜,具有超过200°C的熔点 - 高于传统的锡-铅合金的大约180°C的熔点。这个升高的熔点将要求更高的焊接温度。(引用百度回答)

网友:
焊接温度      烙铁头设置温度(通常室温补偿0~50度) 焊接时间
有铅 液相温度(183度)   +150度 常见:345±15度 2~4秒
无铅 液相温度(约217度)+130度 常见:365±15度 3~5秒
(引用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