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HX1000 12V转3.3V模块 APW7073芯片

楼主(2014-05-16):
    小弟新手,请教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出、判断出哪里出问题?? 工具只有电烙铁,数字万用表。零件还有两个新的APW7073,四个MOS管。   此电脑电源是海盗船的HX1000,欠了3.3V输出。拆解后,发现3.3V由独立模块将12V转为3.3V输出的。两张图片的拆下来的时候拍的,贴片电容好像发霉的,擦走那些“霉”,跟其他电容区别不大先上图

   模块一共才三个脚,分别是输入 IN ,地线  GND ,输出OUT。控制芯片APW7073
6脚EN ,  13脚PVCC  ,14脚VCC,这三脚都有12V。   10脚BOOT有11.58V ,   2脚OCSET 11.58 ,其他都没有电压输出。

更换 APW7073,四个MOS管后,  2脚OCSET 有4.5V,同样6脚EN ,  13脚PVCC  ,14脚VCC,都有12V,其他没有电压输出。
然后更换两个电容,C95换成26nf,C90换成100nf  ,上电,电源无法启动。 拆走3.3V模块,电源才能启动。

网友:
发帖上传不到图片啊

网友:
我自己按电路测量画的图,画得不好,见谅

网友:
怎么老传不上实物图啊

网友:
先单独的将模块修好:断开输入端,给它一个独立的12V供电(可调电源最好),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因为保护而无输出,查查自举升压等。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倒是比较困难。

网友:
已经修好了,之前无法启动电源是因为自己短路得不好,无法接好PS-ON,因为24针插被铜线插多几次就松了,接触不良。
在未启动电源之前,拆除独立模块,用12V接电池测试,在电池与IN之间,接入24V小灯泡。小灯泡一闪一闪,频率约1秒闪一次。 测量灯泡的电压在8-9V间飘动,估计是因为灯泡发光后,控制电压过低(低于10.3V?)而停止。灯泡停止发光后,灯泡电阻减少至12.5欧姆,再次导通电路,灯泡再发光,如此循环。

   看电路图,拆走IN输入那边的 0欧姆、5.1欧姆电阻,把PVCC ,VCC 短路,再在PVCC引出一条独立线,接在12V电池,保证控制电压维持12V。  再次上电后,灯泡没有闪,输出电压4.2V

  拆走11K 的调压电阻R-out ,也就是IC资料图那个8.2K所在的位置电阻。 接上7K固定电阻+4.5K可变电阻,调至8.1K时,电压输出3.3V 。

把模块接线到电脑电源,接上PC电源测试器,显示3.3V是HH,即电压过高。换另外一个万用表测量,显示电压3.5V  (旧的数字万用表显示高频电压时应有误差,我是用它检测出3.3V的)

   总结:坏的应该是C95,就是IC资料图里面的FB 与OUT、3.3K之间的10nf电容,在万用数字表测量下,电容档显示1.58nf  ,电阻挡一直显示OL,无限大。我把它换成26nf 。

    由于IC APW7073,四个MOS管都已经换了,所以无法确定更换之前它们有没有坏。

网友:
补充各脚的正常电压,以便大家将来维修可以参考。此时输入10.98V电池,输出4.2V,另外一个数字表显示是4.5V,个人觉得4.5V更为可信。
   APW7073各脚电压参考
    1脚RT 2.224V     2脚OCSET 4.25V     3脚SS 5.53V      4脚COMP 1.748V
    5脚FB 0.751V     6脚EN 11.66V         7脚GND 0.0mv  8脚phase 4.21V
    9脚UGATE 7.94V    10脚BOOT 14.48V    11脚PGNG 0.0mv    12脚LGATA 6.45V
    13   14  脚  10.9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