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电路维修小总结

楼主(2014-05-16):
主板上电电路检修思路总结
1拿到客户主板后,首先目测主板上电容是有有鼓包,芯片、MOS管元件是否有明显的烧伤,再看主板是否有断线,是否被维修过等。
2外观检测正常后,切记不要着急插ATX电源,取下CPU和内存对主板测量是否有短路故障,依次测量:待机供电(PCI插槽A14脚或PCI-E插槽的B10),内存、桥、总线供电(其旁边大电感或MOSS),VCORECPU旁边相同电感),USB数据线(所有USB的数据正、负)看看是否有短路。
3打值没有短路的,插上ATX电源并装上诊断卡,看看是是否有待机电压,待机是否正常可以观察诊断卡待机灯有没有亮,无待机电压检测待机电路原件,常见的待机电路原件有CMOS电池,跳线帽,32.768MHZ晶振,11171084稳压器。测量晶振时两脚电压不能超过0.1-0.5vINTEL芯片组)。如果待机电压为0V时,先拆网卡,再干南桥
4:插上电源自动上电维修方法
①           短接开关针4秒若能关机,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负极是否氧化,跳线帽是否正常,进系统设置CMOS
②           短接开关针4秒以上无法关机,从ATX电源绿线跑线,查相关电路是否正常,先查电容,再查IO
5:上电保护维修方法
① 电源保护(绿线为低电平时),断电拔掉CPU供电12V小电源再上电
A:若不保护,万用表测量CPU供电上管、电源管理芯片以及滤波大电容是否正常。
B:若保护,万用表测量ATX电源12V/3.3V/5V是否短路。
② 主板保护(绿线为高电平时),七大故障检修
       A:COMS跳线帽跳反
B:内存//总线/CPU供电不正常
C:检修不跑码故障(华硕AM2主板较多)
D:加焊桥(NV芯片组容易空焊)
E:检查有无场管发黄、冒锡珠,更换专用芯片(MS-XW83304D芯片容易保护)
F:过温保护,直接干南桥
G:检修双路供电(无法切换导致保护)
6不触发维修方法
        按照INTEL芯片组的开机电路分析,需具备五个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晶振、VCCSUS3_3RSMRST)和三个触发信号(PWRBTNSLP_S3PSON)才可以触发。
①     测量跳帽电压和晶振两脚电压,就可以判定RTC电路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检查CMOS电池是否氧化,跳线帽是否跳错或被氧化,再查晶振两脚谐振电容是否正常。
②     测量PCI插槽A14脚电压就,可以判断VCCSUS3_3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查稳压器降压电路的相关元件是否正常。
③     根据IO的引脚定义测量RSMRST相对应的引脚电压,就可以判断RSMRST是否为高电平,若为低电平,查IO供电是否正常,再从IO跑线到南桥,RSMRST相关元件是否正常。
④     待机条件满足后,触发开关,首先查PWRBTN电压是否有高低高跳变,无跳变继续查IO供电,以及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并测量RSMRST是否为高电平,最后干南桥。
⑤     南桥收到PWRBTN跳变信号后,测量SLP_S3是否为高电平,若无高电平,查前面条件是否满足,然后干IO,最后干南桥。
⑥     测量PSON对应脚位电压是否为低电平,若为高电平,跑线到ATX绿线,查相关元件是否拉低绿线,并检查IO前端条件是否满足,最后再干IO
以上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触发开关,主板上电正常。此为本人所学上电电路的小总结,有不妥之处,请多指正,谢谢!

网友A:
待机电压为0v,先拆网卡,在干南桥。这里迷惘了。待机电压没有去拆网卡做什么?不是先去检查待机条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为0v,先拆网卡,在干南桥。这里迷惘了。待机电压没有去拆网卡做什么?不是先去检查待机条件吗?

谢谢指教!你说的没错,应该查待机条件才对!我是刚来的,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为0v,先拆网卡,在干南桥。这里迷惘了。待机电压没有去拆网卡做什么?不是先去检查待机条件吗?

指的是待机电压输出的后级有短路,待机电压被拉低,待机电压是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你说的没错,应该查待机条件才对!我是刚来的,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待机电压为0V,就说明待机电路对地短路,而网卡和南桥遇到雷击容易烧坏,导致整个主板短路,无待机电压,所以要先拆网卡,后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待机电压输出的后级有短路,待机电压被拉低,待机电压是待机条件之一

嗯嗯,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