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主板5113附近烧毁

楼主(2014-05-16):
最近接到好几台联想B460,但发现好多都是主板51123附近烧毁,烦啊,不想飞线////////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B460的机子按开关不触发待机0.01是正常的就是卡在EC给南桥的的信号有3.3V但不跳变。EC和BIOS换了N个了还是不行。但是手动给南桥一个底电平能触发量了各组电压唯独+VGFXCORE_PWR这个电压没有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原因是C壳上的海绵垫吸水造成的。

网友:
觉悟吧,圈出要拆迁的地方,准备盖房

网友:
开得起价格还不赚吗

网友:
都烧了什么,给大伙说一下,等遇到了直接秒杀